想问问IBM T40 T41拆掉显卡后,开机有什么反应的???

楼主(2008-09-13):
大家说说啊.[拆掉显卡后,开机有电流,还是一按开机键有电流,一下就自动保护了啊?]

网友:
拆掉显卡后开机有电流

网友:
拆掉显卡照样可以确发,百分百挡4A,前提条件是其它一切正常。4A百分之八十是显卡问题,而显卡坏的极少,一般取下重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