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跑4A

楼主(2008-09-13):
这些天刚修的机器T30跑如果接
笔记本
屏的话到4A掉电。不接屏也是到4A掉电。看了论坛的同行也修过说测屏的保险。不好意思我的保险一个也没有换。但让我郁闷的是为什么接外显就不掉电啊还可以显示啊????今天我决定去把显卡做了啊。等告诉大家结果啊、如果那个朋友修过麻烦分享一下经验啊。
笔记本

网友:
重做显卡估计没用,楼主检查一下F14有没有坏?

网友:
换掉现卡是不会好的,这T30跑4A掉电是有个电压没起来,或是有个保险烧开路了。

网友:
保险一个都没有坏的啊郁闷死了啊

网友:
看看,学习一下。我个人认为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现在问题已经很明白了,跟显卡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要好好检查LCD屏的线路。 只要是保险。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屏都不接跑4A就掉电?接外显就正常啊!晕LCD查了一个保险没坏啊。pmh换了。tb6808换了。真服了啊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显卡的LCD的部份损坏也有可能,做了显卡了么?

网友:
晕北桥也做过了,屏不接。显卡做过了。还是不行啊 保险都检查过了都不行啊 晕死了啊

网友:
草问题解决了啊。总算好了啊 。是TB6808后面有个2级管坏了啊。谁有比较正确的T30的点位图我把型号告诉大家啊。

网友:
我有,加我QQ, 271563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