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G复位高

楼主(2008-09-13):
754主板N61G复位高   现在9202输出正常 北桥输出1.26
正常和9202相连的  但是Q23北桥右边的管子输出不正常0V  控制是和324相连的     没有输入  我查线路  发现和分压电阻相连   和三极管相连   把把管子取下Q23输出1.27  但是还是复位高啊  这个三极管G级连472连三极管472一边是5V供电  这个三极管G接472近南桥  请问是那里的故障啊

网友:
说了怎么多
反正就那几组电压

1.5V ,1.2V,2.5V, VCORE

看是哪一路或哪几路不正常
注意时序问题

网友:
复位高,电压多少伏?

你的叙述我看了2遍,还有点迷糊。。

网友:
主板N61G   754针 复位高(是POST卡RST灯常亮,实际是电压低)北桥左边的9202组合的供电我修正常了现在输出1.26V波形已经出来了  但是北桥右边的Q23输出没有啊  是Q23的G级电压低(1.74),Q23的G级和LM324的1脚相连,他的2、3脚没有电压  LM324  4脚是12V供电正常 所以我查3脚输入,它是和一个分压电路连载一起的(R380/R377),R380是一头接地,接3脚的接3脚,R377是接一头3脚一头接3.3V供电  3脚还接三极管(Q25)的C级,控制B级接472电阻 472电阻另一头接5V,Q25的b级还接Q24三极管的C级,Q24的B级接472电阻,472的另一头接南桥  开来时南桥控制的啊LM324的右上角Q22输出1.5V   cpu供电正常有波形 内存供电正常2.63V  老师帮忙啊

网友:
"复位高"  应该用没有复位来表达..这样会让人容易看懂一些..

网友:
是6566的35脚POOGD信号转换电路断线  在内存的上边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 是断线和9202不分的问题  我把9202不分修好还是 复位高啊
原来还有断线啊

网友:
9202控制那路输出应该是1.5V吧!!!!!!

还有就是LZ发帖最好注意一下表述方式,最好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