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9-13):
我一部机子845主板,cpu是amd2500+老是死机 换了电源也没有修好,cpu温度过高,头痛,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
散热不好的话,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不会吧,是845的板怎么又是AMD的CPU呢,呵呵

要是死机的话你应该先把散热的问题解决了来,还有就是电容有没有不良

网友:
换了电源没用的!你要测一下CPU的主供电是不是正常,查滤波电容和稳压管还有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