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intel945GC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13):
一原装intel945GC主板有声音输出但没有麦克风输入声、装上PCI声卡开机引导至欢迎界面时死机,去掉PCI声卡一切正常就是麦克风无法输入。请问各位是那里故障

网友:
如果用独立的声卡,可能要进BIOS里把板载的声卡给关了.不然就有可能发生冲突导至死机的现象.

网友:
这种故障可能是声卡驱动程序的问题,找个主板原装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在BIOS里关掉过声卡的关掉后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