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阻问题

楼主(2008-09-13):
有一个电阻,其上面标有:D103,八脚的,看来是10K欧的电阻,为什么前面要加D,表示什么?

网友:
肯定是电阻吗?上个图看看

网友:
就是电阻排,与其它电阻排一样子长相,就是上面标有D103字样,用表测是10K欧,但是D表示什么?是精度还是其它?

网友:
d不是二极管么

网友:
并非二极管,是正宗的电阻,我可以用其它10K欧的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