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才是关键!

楼主(2008-09-13):
我遨游电脑硬件维修网络之际,发现大多贴子处在一个误区状态,认为靠一些‘纸上谈兵’就可以修东东了!
这样会误导一部分人的。修硬件不同于其他,它得有电子基础。只有知道电子器件的结构,电器的工作原理
,然后才能修东西。所以要想修好,修精,必须学好基础。要不然,面对电器茫茫然不知所以,那不是蛮干一同吗!
其结果大多数使故障范围扩大,尤甚报废!即使是修好一例,那也仅仅是巧合而已。而这种巧合的几率是很小的。
所以我本人认为,还是从基础学起,再在论坛上交流,那就顺畅的多了。
      论坛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不应该出现的帖子,大家也都感到顺畅啦!
      本人是专业维修员,不同之处请指教!

首先谢谢大伙的热心参与和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多还是赞同的看法。本人认为贵在参与,参与了试试不就知道真理了吗。
有忠心想从基础学起的,如需帮助请发帖,我会尽绵薄之力的!

网友:
同意,现在论坛上没有基础的人很多。
想学维修必须得有电子基础。
我感觉要是都有基础,论坛上得少30%左右的帖子

网友:
实践中不断的对照原理图分析才有进步!哪坏拆哪最可怕.一日在电脑城见一年轻人修主板,就是一把风枪,把几个怀疑的场管全换了,完了不行扔一边去,过程不过十分钟.真是高效率,我就羡慕他那满屋子的坏板子
十年前我刚接修了个14寸的彩显,由于没有图纸资料,看见和行管一并固定在散热器上的三极管左看右看不知有什么用?二次电源管被误以为是行过压保护管,不懂原理,最后是一个个拆下测量,坏了就换,居然也修成了

网友:
楼主的思想我不赞同,,论坛需要的是人气,,精华再多,人气不足,是当今论坛的一大鸡肋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有道理,但只是一个方面。论坛的网友里很多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基础比较薄弱,但要有个好的基础起码也要几年时间,大多数要想快点进入这个行业,除了维修的兴趣,给自己找个谋生之路恐怕是他们中多数的追求。几年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可能太漫长了。所以只好急用先学了。当然这样的结果会影响进一步深造,也是无奈之举。

但是,最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没有的。首先是焊接技术,这个功夫如果不足,那就很危险了,即使找到故障也可能被弄得更坏,而焊接技术一个月大多数人只要足够努力,绝对可能达到实用要求,就怕练了一天两天就觉得自己已经过关,实际一用差距太大。另外有些人总想一个星期就能看懂电路图,其实很不现实,即使重点大学的学生也需要一到两年才能达到初步看懂和应用电路图,决不是短期所能完成的工作。

如果电子方面如此简单,难道维修还需要成为专门的技术吗?所以很多人说:我去培训什么也没有学会,太正常了!你去的时候有什么基础呢?恐怕是要问一问的。“夜雨十三天”学了一个月很快就成高手了,因为他有基础,同时和他一起学的又有几个一个月能在柜台接活的呢???

网友:
基础是什么?

请教张先生, 所谓的基础是什么?
  张先生,能不能 把您自己感觉  对新手 或者是对基础不好的朋友 有帮助的帖子或者是资料! 全部归纳一起, 谢谢!

网友:
基础就是理论知识,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不行,当然了,最好理论跟时间相结合

网友:
是啊,基础非常重要,我觉得要学好基础,也同样需要在实际中,一点点的发现!

网友:
基础是积累,包括你过去在这方面的的经历。

如果你修过或安装过简单的或稍微复杂一点的电子电器设备,简单地说自己动手装过收音机录音机或电源、音响之类的东西,那么你对基本的电子元器件,万用表的使用肯定会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对焊接技术也会有一定的认识。再改学修主板需要了解的东西肯定比没有基础的少,而且也容易接受。

如果你有比较好的数学和物理基础,特别是电学方面的基础,对于电压、电流、功率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理解,电阻、电容、电感的作用也会比较清楚,对于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他还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去理解这些东西,这就是有基础的优势。

如果你原来对电路就很感兴趣,经常看看电路,那么基本电路的作用一定有认识,而没有这方面经历的人还需要从电路的符号开始学习,到学会看大张图纸和前者的距离相差很远。

电脑的使用和维护经验也可以算做基础的一部分。

基础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是各方面知识的一个综合,所以不能简单定义某个人基础好,某个人基础不好,比如外文看起来和电学知识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现在很多资料是外文的,外文好的话也能占有优势,也可以看作基础的一部分。

不具备基本条件的肯定是基础薄弱。一个从来没有对电子方面有过兴趣的人,突然闯进这个领域,他的基础肯定不行。

网友:
其实上面所说也没有包括全部,象生锈的螺丝怎么拆,坏槽的螺丝怎么拆,塑料扣件怎么卸开,特殊的机箱怎么打开等等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也需要有经验积累。如果一个人做过这些事情就很简单,如果没有做过,可能你就搞不定或者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者干脆搞坏。这些也是基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刚开始接触这行,能不能帮我介绍点资料啊.

网友:
万事从头来啊,还得从基础作起

网友:
一般基础的书都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只有在实际维修中了解一些,再去看书,或许能有更深的理解,还是需要时间,需要坚持,我这小菜鸟不知啥时候才能成为高手

网友:
电子电路基础,涉及到那几门学科,最起码3门模拟电子电路、数字电子电路、电工基础,还有电路分析基础、微型计算机原理、信号与系统(这科特别难,涉及高等数学、不过对维修没什么大用,对搞电路设计有用)。

网友:
其实修主板只要把模拟电子基础学了就可以了
数字电路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有基础的是不同

网友:
谢谢张老和其它大虾们,受教了,这对俺们这样的初学者有很大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有道理,但只是一个方面。论坛的网友里很多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基础比较薄弱,但要有个好的基础起码也要几年时间,大多数要想快点进入这个行业,除了维修的兴趣,给自己找个谋生之路恐怕是他们中多数的 ...

谢谢张老师,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我一直是以为自己太笨,都想放弃了,因为我也看不懂电路图,看了你的这段话,又给了我动力,看样子我还是功夫没有用到家。

网友:
说的一点不错    电子基础是学电脑的必修课

网友:
受教了!我还得好好学学电子基础啊!

网友:
老张说的对的,基础是重要的,但好多人都是先实践一下然后来补理论。反其道而行。

网友:
你见过小学生要查资料吗?你需要的是教材,不是资料。教材到书店里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