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D型行电路结构介绍

楼主(2008-09-13):
下图是一个DDD(双阻逆二极管)型行输出电路的等效电路图,图中D1、D2为阻逆二极管,C1、C2为逆程电容,Csa、 Csb是S校正电容,Ly为行偏转线圈,L1为枕校调制电感,可变电阻R1为枕形校正电路的等效电阻,电路中包含了两个逆程谐振回路,回路一由Ly、Csa、和C1构成;回路二由L1、Csb和C2构成,在选元件时,保证两个回路的谐振频率相同,同时使Csb的值远远大于Csa的值,这样两只电容对行输出级电源分压的结果是,Csa上的电压远高于Csb上的电压。所以下阻逆管的耐压就可选小一些。而上管的电压就要先耐压高一些的呀。

网友:
谢谢楼主,对这部分电路的理解我真的是半懂
"两个回路的谐振频率相同", "Csb的值远远大于Csa的值"是因为 LY和L1差易较大所导致的吗?
另外能不能在原图上把两个半程工作的电流流向作个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