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754针的,不上CPU和假负载,诊断卡的CLK灯不亮??

楼主(2008-09-13):
AMD主板754针的,不上CPU和假负载,诊断卡的CLK灯不亮???复位灯常亮???这个是否正常情况,按下开关键可以关机。。内存电压本是2.5V的,现在有3.3V左右,有点偏高。。

网友:
内存电压肯定你测量错地方,是184#上测量的吧??那就错了。7#上测量一下看

网友:
内存电压是用内存假负载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