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6显示菜单按不出来

楼主(2008-09-13):
大家好,飞利浦107S6显示菜单按不出来,但是按键可以调,就是不显示菜单,每次调都要记着顺序...请指点是哪部位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显菜单,还是按键没动作?
飞利浦按键坏是常有的事

网友:
换按键 试试  不行刷EPROM  看看   多是资料丢失

网友:
换按键最好一次都换掉,不要只换坏的,有的量着是好的但是就是坏的。

网友:
按键换了不行,不管他了,调好就这样给客户了......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你换下视放块,没有屏显是通病,换块不行从高压包往视放板走一路信号,应该是那里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