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klr 有时要拨掉电源再插或反复按电源开关才能开机

楼主(2008-09-13):
使用正常,但关机后就有时不能开,绿灯常亮,无高压,电源按键有时也无反应。
拨掉电源线再开,一般都可能开机。
正常使用时发现电源开关有时有点问题,按下不是关机,而是调节亮度。
请大家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查看一下按键,是否有漏电现象。拔掉按键在通电。

网友:
先刷一下ROM 。再查下CPU供电 和周围电路

网友:
问题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正常的,没法测试。
刷ROM 的目的是什么,ROM数据坏应该不会正常显示的吧。

网友:
这种现象 按键出问题的几率 是储存块/CPU 的几倍

网友:
查过按键没有问题,感觉是有某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包引脚和指示灯很容易脱焊.按键也很容易出问题.排除虚焊问题可以更换按键.

网友:
虚焊啊,还是虚焊,不要客气,请拿起电烙铁猛焊吧,不行换面板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