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要按重启键才跑马

楼主(2008-09-13):
客户拿来一台845的主机,先前客户说扎了一次USB,后来每次都要按重启键才可进入系统,要不然跑不到26,,想问一下老大们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复位电路有问题:
1:解决办法把复位针与开机针搞到一起,一开机就自手动复位了.
2:查一下复位电路,门电路.线路上的电阻,电容啊!

网友:
1:解决办法把复位针与开机针搞到一起,一开机就自手动复位了.
想问一下,这样做能正常使用吗。长时间用不会烧什么东西吧

网友:
是否USB短路!或者南桥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南桥有点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我解决的方法是检修复位部分的门电路!

网友:
先查复位电炉,再考虑其他,很多问题只有自己亲自查过了才能确认的

网友:
把开关和复位接在一起不一定行, 不行的话可以在复位排针接一电容,电容另一脚接到ATX电源的PG脚.

网友:
典型的复位开机。
照客户这么说大约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通常都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啊,不过就他插USB也许造成了南桥局部损坏吧

网友:
1楼说:把复位针与开机针搞到一起,这样行吗,不会带来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门电路.线路上的电阻,电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修复位部分的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有问题:
1:解决办法把复位针与开机针搞到一起,一开机就自手动复位了.
2:查一下复位电路,门电路.线路上的电阻,电容啊!

多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