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n61s开机断电

楼主(2008-09-13):
昂达n61g/n61s开机断电

网友:
LZ,先检查一下各供电点短路没有吧
这上造成通电即断电的最常见的原因

网友:
你查一下9202的第八脚电压。。应该有1.2v电压左右。如果没有。它可能光荣了。。或查他相近电路。。问题应该可以搞定。。祝你成功

网友:
这3个cms管都是好的

这3个cms管都是好的

网友:
6片主板一样的故障/都是爆电容后出故障

都是爆电容后出故障

网友:
看下你图的北桥上面一组MOS如果靠近CPU座的1000 6.3的电容鼓,那么9202就挂了,还你的小图S8050如果很热那你量下电压2.5V如果高可以试换,那个也会引起开机断电

网友:
9202是一个易损件,我修过一块1000UF电容全爆.换后无显示,结果就是9202.

网友:
昂达n61g主板真让人头痛

N61G批量点不亮 FF

网友:
杀IO有无进展.前两天修到两块都是IO故障

网友:
换9202后还是一样

昂达N61S/P爆电容后一般9202都坏了/

网友(2009-11-16):
用电吹风对着南桥吹两分钟就可以了,试过N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