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E主板总是自动关机

楼主(2008-09-13):
在客户那里经常自动关机,自己测试两天也没事,偶尔发现无意碰了一下isl6566芯片就自动关机了,碰周围的贴片也自动关机,然后发现这种主板包括新的都是这样。这是什么毛病,是不是设计缺陷。。图片看附件

网友:
如果一有一碰ISL6566就断电
试着加焊一下吧

网友:
加焊那里啊。我估计是ISL6566周围灰尘太多了,就自动关机了,拿回来后清理一下一试又没事了,但是所有这批板子都是这样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现象,好像这种现象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估计是设计上的问题,估计恼火,高手赐教

网友:
什么U什么电源

字数总是不够啊啊啊啊啊啊

孤帆远影 -30 恶意灌水

网友:
3600+,5000+都试过,电源金河田,鑫谷都用过

网友:
都让你加焊了,你还不明白??明显是虚焊,别钻死胡同了。
加了总比不加强撒

网友A:
现在的主板 不好说的。。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在客户那动不动就断电
到我这什么问题都没有
电源什么好的牌子都换过了。。。金河田 长城。。没用
后来发现他家附近有搞电焊修理部的。。 。一开电焊他就关
但不是电压的问题 。用了UPS和稳压器都没用,,也许是某种干扰吧。。
换了台全新的机器也一样。。没办法了将就用吧。。在我这测试没问题。我是不能给退货的。
现在的电脑 故障千奇百怪。 。。。。

还有更离谱的。。家里电灯一开电脑就关。 不开灯就没事。。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在客户那动不动就断电
到我这什么问题都没有
电源什么好的牌子都换过了。。。金河田 长城。。没用
后来发现他家附近有搞电焊修理部的。。 。一开电焊他就关
但不是电压的问题 。用了 ...

哈哈,,笑死我了。。。。居然还有这种现象,学习中,要不然有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在客户那动不动就断电
到我这什么问题都没有
电源什么好的牌子都换过了。。。金河田 长城。。没用
后来发现他家附近有搞电焊修理部的。。 。一开电焊他就关
但不是电压的问题 。用了 ...

这样的事我只看过显视器。换一个方向就好。不换显视器就乱跳。别人拿来是好的。拿回去就有问题。上门才知道问题是这个。

网友:
磁场会倒之这个问题!~~

网友(2009-02-18):
520E低温不开机的通病

网友:
可能是电源污染或电子干扰吧,遇见过开灯关机,整了很久才发现,那个灯是节能灯,换了就对了,真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