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请教一下显示器的整流二极管HER305G用啥代换 就是 ...
呵呵 请教一下显示器的整流二极管HER305G用啥代换 就是装散热片的那个

楼主(2008-09-13):
谢谢了 装上5406没有输出
用RU4A代换正常了
[
]
显示器

网友:
网上 查下它的参数
不过这个型号 很容易买到的啊

网友:
这机子怎莫进总线 亮度有点低 要调整到100才刚好
呵呵 已经调整好了 谢谢大家
[
]

网友:
如果你用的5406型号对了的话那就只能说明你买到的管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