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自动段电???

楼主(2008-09-13):
主板开机正常,但受到外界影响就会自动断电,除了BIOS设置问题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自动断电的,求大家指点12???

网友:
什么外界影响看不明白!就看上面几句话联想到南桥虚焊。。。

网友:
什么外界影响啊,开灯断电吗?排除电源了没有!!!

网友:
考虑是否有短路问题,是啥时子断电没有说清。

网友:
是开多久断电  请说清楚点  考虑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