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GOI DPC液晶19寸

楼主(2008-09-13):
显示器前面写GOI DPC,后面写着型号:三星G19G,这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现在开机灯管一闪一闪,有显示,高压板控制电压0。1-0。7V变化,TTL接口30P双8位 ,去掉屏线试灯管正常,不闪动,控制电压5V,什么问题??
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里面两个电容鼓包
[
]
三星
显示器

网友:
代换高压板试下,看下高压板有无虚焊,用12V直接飞到高压开关S极,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上有12V正常,只是控制的5V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屏线路问题,谁有图纸呢?

网友:
屏烧了,不是屏线有问题.是屏有短路,加屏后电源保护,所以引起灯管一闪一闪的.
屏坏了!

网友:
屏线拿了,如果不跳变,基本上是屏的短路,造成驱动板的电路故障,重点检查一下屏上面的IC,特别是供电管

网友:
已经修复,电源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电源是最大的怀疑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