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求高手解决

楼主(2008-09-13):
一块主板,插P4电源接口,风扇转一下就停,不插就能转,但是开不了机!检查发现P4插座有两个口对地阻值极低,检查发现有一颗场管有问题70T03GH,更换成50T03GH,P4对地阻值正常了,但是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12V对地 短路

然后 你换的MOS管 功率也小啊

网友:
还是有短路呀,你再查查CPU的供电电路

网友:
这是典型的短路故障。且故障范围补基本确定下来了应该好查

网友:
Q1 Q2可能都坏了。你只换了一个。后面的Q2还坏着呢。

网友:
再测各个电源接口是否有对地短路的现象,如果没有!应该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