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HD770A上Q402用何代换

楼主(2008-09-13):
一台方正HD770A无高压,指示灯亮,屏不显,测Q402击穿烧糊,型号大概是IC33725,不知到用何代换也不知到是什么型号管子,请高手指点或给份图。

网友:
呵呵 你先看看它的位置  跑下线路  看看是起什么作用的管子
然后就知道 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了

网友:
我看应该是行激励管,不知到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换个C945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