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掉了50-20-C1循环

楼主(2008-09-13):
这种故障没见过,昂达N61GT主板,七彩虹X800GTO 显卡,插该显卡总是跑50-20-C1不过内存,该板上别的显卡就好;该显卡装在别的主板上也能用。起初用洗板水洗了下显卡的金手指,就能用了,本以为就是这问题,可是客户第二天就把机器又抱来了,又不认了!
显卡没发现有缺件,电压也都正常,晶振电压0.7左右,刷了显卡bios,就是不行。郁闷哪
实在弄不好了,怪的很,这块卡装在别的主板上就能正常使用!今天顾客来了,卖给他一块精英7200gs,他的那块30元回收了
最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因为后来无论换什么显卡都不行,不管是N卡还是A卡。最后,给他换了个新主板,又用上了他的X800,一切正常了/color]

网友:
首先考虑兼容性的问题

有点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北桥的事,检查一下周围的供电,用示波器看有没杂波,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一下
可以的话那是显卡问题
你用洗板水洗一下显卡主芯片
然后用风枪加热一下

网友:
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
华硕的主板较常见,昂达的没见过,n和a本来就是对头,不兼容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