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M-L15E晶冠的15寸驱动板

楼主(2008-09-13):
联想LXM-L15E晶冠的15寸驱动板  规格:2 00-100-d985g 主芯片tsum16al-lf   相信大家经常修吧
大家只要看下以下几个元件。是多大电阻这个经验就是你的
主芯片旁边的: R87    先谢过!

网友:
请看下图,大家有的帮个忙了。

网友:
强烈要求论坛里开个摄影课程,老是看见这样让人头晕的图片,还真是有点受不了

网友:
对不起 看不清楚 请上传清楚的。

网友:
我晕不是说了吗。R87  机器型号和结构都在上面的  发个图是为了有板的朋友能快速找到,。该不会看一下图就知道那电阻 是多大了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R87为101=100欧电阻

网友(2009-02-17):
实物图上R87是10k,手头上有这块板,怀疑是tsum16al-lf   这个芯片坏了,但又没得换

网友(2009-05-07):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容易坏,建议直接换A/D板。
要验证,又要回复提问,这个论坛的这种设置非常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