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测试仪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前段时间从论坛商店买了点东西,其中有478带灯测试仪,上面有的代码看不懂,里面的说明书也不是很明确(我是新手,可能老手一看就明白了),想请哪位老大抽个时间具体的能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方法:
1、 将主板插上电源然后通电开机。在负载上对应指示灯显示供电,时钟,复位,PG等信号。
2、 在本产品的其他的指示灯为CPU的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等。应全为高电平,指示灯应全部点亮,如果异常则检查CPU座及北桥相应脚的开路或者短路。
3、 产品上的A20M、IGNNE、STPCLK、SLP、INIT、SMI应为高点平,如果这些指示灯等异常则需检查南桥及相关线路的开路、短路。
想请哪位高人具体的能解释一下

网友B:
除了SIS芯片组的 INIT灯不亮外,其他的芯片组的板子,插上此测试座,灯应该全亮

A20M、IGNNE、STPCLK、SLP、INIT、SMI 是CPU座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还有别的不太明白,我自己再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SIS芯片组的 INIT灯不亮外,其他的芯片组的板子,插上此测试座,灯应该全亮

A20M、IGNNE、STPCLK、SLP、INIT、SMI 是CPU座到南桥的信号。

请求SIS是指南桥芯片吗,我今天了一块标有SF1/648FX样子的主板,南桥为SIS963Lua主板,插上478带灯测试仪后,发现有三个灯不亮,在CPU座旁边发现二处划痕,露铜线了,CPU四大工作条件正常,测试卡显示00,我想确定一下那三个灯不亮是不是断线引起的还是其它原因,南桥加电后有些热

网友:
是的,SIS南桥(芯片组)的主板,INIT灯正常情况下不亮的。

你发现有三个灯不亮,要对应下说明书,看是不亮的是什么线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