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G希捷硬盘故障

楼主(2008-09-13):
一40G希捷硬盘用MHDD284扫。前半段没有问题。后半断扫几块发现一个红块。请问这个怎么维?

网友:
什么型号的?
U6?  .7? 不说型号怎么回答?

不同的盘校准的方法不一样,直接SF

网友:
直接用MHDD的HPA就可以了。。。。。。。。

网友:
几个红块没什么,最简单的用效率源,修复就OK了

网友:
几个红块是可以正常用的啊,最好不要修理。

网友:
可以试试THDD。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