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跑26,不过?

楼主(2008-09-13):
今天遇到一块富士康G31MX-K.代码跑26就不过,然后插上独立显卡也是这样,显示器也显示,就是该进入WINDOWS系统时,提示未有信号输出.就这样一直重启,各位高手,这应该是哪里的事.并且我把北桥的散热片拿下,检测上边的电容,阻值只有12欧.
Windows

网友:
你把NB加焊下了。。。。。。。。

网友:
建议下
26一般来讲就正常了 显卡拨掉 清理下灰尘看看 显卡引角用橡皮插插 显卡不过 跑马

网友:
哈!就这样啊!别歪想了.这样的问题我遇上十几次,不过不是你这个牌的主板,没有一次是硬件故障!都重装系统就好了的!

网友:
呵呵,我也是经常碰到这种问题了,一般都出在显卡接触的地方,还有内存也碰到过一次,不要光换显卡什么的配件,还要考虑主板与这些配件接触的槽子等地方

网友:
到那里它老是重启.我也怀疑是北桥的事.明天再试下重新装系统看看可以不?

网友:
加焊北桥,换AGP槽试试,我想应该不关系统的事

网友:
昨天遇到一杂牌主扳
865GV的
上独显在DOS能显,进WINDONS就不显
.奇怪的是进WINDOWS用独显不显,用集成的显卡却能显.
显卡肯定是换了很多张的了
主板是新的(杂牌),也换了三张
结果装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LS估计是SB坏了吧。。BIOS AGP供电 没思路了 IO会有影响吗

网友:
现在这个机子,是不管用独立的还是集成的显卡,它都是走到该要显示,从哪里启动时就开始重启了,根本进不去DOS什么的.到不了那里.但是在CMOS下没有出现异常.这应该是哪里的事呀,我想着不应该是软件方面的事呀.

网友:
换一张光盘做系统,不要用最新版,老版没关系,重启动按F8进安全模式,改一下分辨率和刷新率。

网友:
现在是根本进不去那个操作系统那里呀,就是调成光驱启动,也到不了,光驱启动那里呀.所以说更不用说进入安全模式下了.并且现在这个板子,插上独立的显卡也不行呀.插上独立的显卡也是跑26,然后就是那样重启了.

网友:
是开机后应该出WINDONS的时候就重起吧 系统的缘故 换个系统就OK 我的电脑我用U盘装的时候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用光驱就一切OK了

网友:
么BG的话,把南桥洗下,再用风枪加热3分钟左右。注意板子要放平,等冷确后在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分辨率和你的刷新率调的太高造成的,启动时按F8用VGA模式启动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呵呵 从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G31的板子应该还在保内
如果要维修的话最好先告知一下用户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