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VM533跑C1

楼主(2008-09-13):
接到手的时候开机发现网卡《VT6103》有点发烫,就把它取了,量各电压正常,开机还是跑C1不报警。
刚好有筷一样的坏板,IO。BIOS,时钟,都换过,就差没换NB,SB了。。。
有没有老大遇见过啊??/帮我看看

网友:
CPU桌不是BGA的,我也刷过,没用

网友:
建议下

C1内存不过  你可以 查查内存 供电是否正常  主和上拉 看看     或换条内存看看

网友:
电压2。5V,内存换了
我想问问怎么查上拉??

网友:
2.5V的供电,应该是DDR1的条子!查系统时钟2个点和主时钟6个点是不是一样?打阻值卡测对地阻值!查排阻1,4两端的电压?

网友(2010-01-11):
看看是不是北桥的事,加焊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