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3):
GREAT Wall 1772ED 场幅不满 应该从那里入手查啊 开机的时候是满的 可是到了输管理员密码进系统就不行了只有手掌那么宽 有劳各位师傅了
显示器

网友:
检查场输出电路,一般都是场输出集成块引脚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好像是二次不升压的现象啊

网友:
二次电源,场输出电路,重点是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