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老式的显示器电源接口接上电源后,主机开不了机了。

楼主(2008-09-13):
将老式的显示器电源接口接上电源后,主机开不了机了。
这是什么原因?
不接显示器可以开机运行的。

网友:
显示器是不是好的?显示器漏电吧,你查VGA接口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没见过、没理由、没理论,没有可能。
排查连接线,其他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不可能啊  不会哦

网友:
什么奇怪的现象都会有的,我估计你的显示器有漏电的问题吧!

网友:
显示器有漏电.或者高压放电 然后这跟你的主机的抗干扰能力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