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CPU和内存 诊断卡会显示代码吗?

楼主(2008-09-13):
主板不插CPU和内存 诊断卡会显示代码吗?

网友:
不会  不插CPU 主板不会跑

如果为了防治烧坏CPU  我们现在都用假负载

网友:
跑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码

网友:
代码其实不重要,主要是看那几个灯

网友:
会显示代码的!通常会显示FF 00 代码!不过要看你的检测卡了!有的检测不支持!

网友:
呵呵,应该是会显示,但不会正常跑码

网友:
不上CPU的码都是没用的码~可以不用看~

网友:
上面说的对,有些诊断卡,即使不  上CPU等,他也会瞬间出现代码,但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啊

网友(2009-06-08):
那请问用CPU假负载显示的和用CPU显示的代码是相同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9楼的朋友,上假负载是不全跑码的!只有用假负载测量各点电压正常后,上CPU内存后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