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基的FP71G+

楼主(2008-09-13):
只要开机,显示器就会自己弹出亮度及对比度,并且自动调节成0!
要怎么处理?
应该是按键板接触坏了吧?

网友:
按键漏电,换相应的按键就好了

网友:
对.按键漏电,不按键连线拔了看看怎样!

网友:
刷MCU试试,可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就是把相应的按键拔掉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
这就是按键坏了  换了吧

网友:
先把按键板到主板上的插头拔掉,再开机看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恢复正常了,说明按键板上有按键短路了,前两天碰到一个飞利浦纯平显示器就是这种情况,后来用排除法把一个坏的按键换掉后就OK了!

网友:
有口皆碑 就是按鍵了

网友:
最好是全换了
     、

网友:
是MCU的问题,重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