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rom的使用及参数介绍,让你玩转BIOS文件修改!

楼主(2008-09-13):
    废话少说!以下资料纯属网络搜集!大家自己看!发这个帖子只是为了备忘,O(∩_∩)O哈哈~~ 自己懒得记,发论坛里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看!
    软件我已经收集了一些版本,可以在附件中下载!不过对于没有编程器的兄弟们还是做个提醒!危险动作!小心操作!

    我本来想把自己的机器改成LENOVO的,不过因为卖了很多年联想,LOGO看腻了,最后换了个北京2008的Logo!删除了上次收集的几个老版本软件,制作了一个简单的批处理文件!具体使用自己看!很简单!把需要修改的BIOS文件更名为BIOS.BIN,需要加入的LOGO更名为LOGO.BMP,其他的都可以直接批处理了!简单!
    里面的软件都是最新版的,貌似里面有朋友发给我的内部版本,搞不清楚了,索性都发出来了~CBROM是2008.3.25华硕授权的最新版,提供了几个版本,版本号我都标注出来了~主要是为了对付特殊的BIOS,一般用默认的那个就可以了!

CBROM32 V1.16 [Mar 25 2008 Release] (C)ASUSTeK Computer Inc. 2007
cbrom32 InputFile [/other] [8000:0] [RomFile|Release|Extract]
cbrom32 InputFile [/D|logo|vga....] [RomFile|Release|Extract]
          InputFile   : System BIOS to be added with Option ROMs
          /D          : For display all combined ROMs informations in BIOS
          /epa|epa1-7 : Add EPA LOGO BitMap to System BIOS
          /logo|logo1-7: Add OEM LOGO BitMap to System BIOS
          /osb_logo|osb_logo1-7: Add OSB LOGO BitMap to System BIOS
          /osb_bmp|osb_bmp1-7: Add OSB CPU BitMap to System BIOS
          /oem0-7     : Add special OEM ROM to System BIOS
          /err        : Return error code after executed
          /btvga      : Add VGA ROM to Boot Rom Block Area.
          /isa        : Add ISA BIOS ROM to System BIOS.(/isa Filename [xxxx:0])          /vga, /logo, /pci, /awdflash, /cpucode, /epa, /acpitbl, /vsa, /hpm
          /hpc, /fnt0 - 5, /ros, /nnoprom, /mib, /group0-5, /NoCompress
          /jpeg|jpeg1-3: Add JPEG LOGO to System BIOS
          /rpb        : Add RPB ROM to System BIOS
          /ver        : Add version table of source code to System BIOS
          /jpeg_eng   : Add JPEG engine to System BIOS
          /nc_cpucode : Add non-compress cpu code
          /srom0-4    : Add software ROM
          /setup0-1   : Add setup ROM
          /biosf0-9   : Add BIOS feature ROM
          /GV3        : Add GV3 ROM
          /CALS       : Calculate ROM Compress size but not add ROM in BIN file
          /NVMM       : Add nVIDIA memory module
          /MPDRV      : Add TPM MP driver
          /MADRV      : Add TPM MA driver
          /TCGSMI     : Add TCG 32bit SMI code
          /SLPKey     : Add SLP 2.0 Public key
          /SLPMarker  : Add SLP 2.0 Marker
          RomFile     : File name of option ROM to add-in
          noreserve   : No reserve system color for BMP logo
          keepsize    : Keep orginal BMP size for Logo
          Release     : Release option ROM in current system BIOS
          Extract     : Extract option ROM to File in current system BIOS
                      <<< Examples >>>
            cbrom32 6a69s000.bin /D
            cbrom32 6a69s000.bin /VGA filename
            cbrom32 6a69s000.bin /VGA filename /ERR

-==============================================-
CBROM是由著名的BIOS设计公司AWARD出品的一款工具软件,其主要的作用是用来编辑、修改、增加、移除BIOS压缩包中的内容,从此BIOS在我们的面前就不再是坚不可摧了,通过CBROM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来控制BIOS的内容,使我们使用的设备功能更齐全,BUG更少,效率更高.
    前一段时间老安便和朋友们共同探讨了许多有关于“恢复精灵”这个恢复技术的优势和一些移植技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使用CBROM.更早一段时间老安还和朋友们共同来玩了一次“变脸”,也就是改换BIOS LOGO,这也同样要使用到CBROM.
    CBROM的作用我想不必多说,但是对于许多WINDOWS时代的朋友来说,这种工作在DOS环境下的软件使用起来就不是很方便,加之提示又大多是英文,所以操作起来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老安今天将CBROM的使用方法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目前CBROM也分了很多个版本,当然版本有差异功能方面差异却不是很大,我们不妨就来看看CBROM6.06版都有哪些功能.(图1)
    1、查看BIOS包内容:
    /D这个参数就是用来查看BIOS中的内容的,本文中所有的例子都以老安主板的BIOS为例,为了方便理解,老安将其改名为007.BIN,我们如果要查询007.BIN这个BIOS压缩包的内容时,我们只需要输入(所有的使用环境都是DOS实模式的提示符状态)
    cbrom 007.bin /d
    这样就可以查看到BIOS中的内容了,如果您查看BIOS的内容出现乱码或总容量出现了负数,您就需要考虑更换其它版本的CBROM了.
    2、将显卡BIOS压缩入主板的BIOS:
    这个功能是将显卡的BIOS写入到主板的BIOS之中的,真的有这么神奇??事实真的是这样,像市场上许多整合了显卡的主板来说,显卡和主板BIOS就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在升级的时候就可能需要使用到这个命令.例如我们要将一款丽台S320V的BIOS W2136.ROM这个文件写入到主板的BIOS中,我们只需要输入:
    cbrom 007.bin /vga w2136.rom
    这样就可以了,看看我们已经将显卡的BIOS写入到主板的BIOS中了.
    3、加入EPA图标:
    主板在启动的时候,在屏幕右上方总有一个ENERAGY STAR的星形标志,这个标志是表明环保的标志,如果您不喜欢他,就可以使用CBROM的这个功能来将它改掉.方法是先制做一张BMP倍图,然后使用BMP2EPA这个转换软件转换成EPA格式,然后就可以有如下操作,例如我们将一名为PIC.EPA文件压入到BIOS包中.
    cbrom 007.bin /epa pic.epa
    对这一节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搜索网站上搜寻一下有关更改EPA图标的文章来阅读一下.
    4、工厂信息及特殊指令:
    有些主板在发给生产商或零售商后,有些公司便为了完善其功能,因此在主板上附加了许多功能,因此BIOS中的OEM信息就是可以由商家自行添加的,这部分称为/OEM特殊信息,写入的方法与上述的雷同.例如我们将一个名为QT.DAT的厂商文件添加到主板BIOS中,我们就可以有如下操作:
    cbrom 007.bin /oem QT.DAT
    AWARD的BIOS一共可以支持7个不同的厂商指令包.
    5、加入PCI总线控制内容:
    对于民用计算机来说PCI总线是比较简洁的,没有什么附加的设备,但是对于专业领域的主板来说,在最为主要的PCI总线上可能会就增添许多尖端的设备,例如SCSI卡、DMA控制器等,要想使得这些设备得以工作,就都要将他们的控制文件以PCI总线控制内容的部分添加到BIOS中,例如我们将ADP7032.BIN这个SCSI控制器的BIOS指令写入到主板的BIOS之中,我们需要有如下操作:
    cbrom 007.bin /pci adp7032.bin
    对于许多朋友通过PROMISE的DMA66控制卡来实现FAST TRACK功能就是通过类似这一步的操作来完成的,当您将FAST TRACK卡BIOS写入到主板的BIOS中,就可以使一片普通的卡性能飞升呢!
    6、提示错误信息:
    这个/ERR功能可以将BIOS中的自测错误信息包释放出来,而生成一个CPU_FILE.STV这样一个文件,经过老安的试用没有确认该功能的具体作用.
    7、写入启动显卡BIOS:
    AWARD的BIOS中常常有一部分为BOOT BLOCK,是为了防止写入了错误的BIOS指令之后而使BIOS无法完成启动,而特别开辟的一部分区域,用来启动比较简单的系统,因为BOOT BLOCK的空间有限,所以启动时支持的设备也有限,因此有许多设备都是不能够支持的,如果您将显卡BIOS写入到这个位置上预留一份时,当BIOS发生错误,BOOT BLOCK功能起作用时,便可以启动您的这片显卡,以免发生因黑屏而无法显示的故障.
我们仍然以上述例子中的W2136.ROM为例,写入到BIOS中,需要进行的操作是:
    cbrom 007.bin /btvga w2136.rom
    8、将刷新工具写入到BIOS之中:
    AWARD BIOS近期的产品还支持在BIOS本身内附加了用于刷新BIOS的工具AWDFLASH的功能,这样您就无需再废时废力的去寻找AWDFLASH来刷新显卡了,您只要在启动的时候按ALT+F2键,再输入BIOS文件名就可以轻松的完成BIOS的升级,这就是这项功能的妙处.如果您的主板不具备这个功能,也可以通过CBROM来添加.需要进行的操作是:
    cbrom 007.bin /awdflash awdflash.exe
    其中AWDFLASH.EXE的版本您还可以随着AWARD公司发布的新版本随时更新.
    另外,如果您想往BIOS中添加内容而剩余空间不足时,提醒您就可以将这一个部分移除,因为这一项功能对于整合的BIOS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9、加入ISA总线控制内容:
    ISA是一种已经濒临淘汰的总线技术了,现在有许多芯片组已经不提供对ISA总线的支持了,因为它的性能实在是太差劲了,但ISA也有一定的优势,一来它的优先级比较高,支持的设备都多数比较简单,因此关键时候还是可以派上用场(例如维修BIOS的时候),另外,有许多设备还可以通过以ISA总线设备附加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例如现在有些智能主板所附带的语音功能、备份功能、恢复功能、防毒功能等等多数都是通过ISA总线控制设备的形势存在的,例如我们前两天研究的“恢复精灵”这个功能就是将STDE.DAT这个模块写入到BIOS之中,我们还可以重温一下当时的操作.
    cbrom 007.bin /isa stde.dat
    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主板都用上“恢复精灵”了.
    10、其它专用指令控制包的添加与移除:
    除了上述几种常见的数据包以后,还有/CPUCODE /ACPITBL /EPA /HPC等等专用的指令控制包,这些控制包则多数是由主板工程师来决定那个需要添加哪个需要移除的,因为与主板的设计都有很大的关系.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有些内容还是可以尝试着修改的,例如对于不支持新式CPU的老主板,我们就可以试着更新它的CPUCODE部分.
    首先我们将其它新式主板BIOS中的CPUCODE部分指令提取出来(后面讲提取的方法),后然再写入老的主板BIOS中就可以了,这样多数情况下老主板就可以识别新式的CPU了.
    操作的方法是:
    cbrom 007.bin /cpucode cpucode.bin
    11、特殊的参数:ROMFILE RELEASE 和EXTRACT
    除了上述的附加项以外,还有三个特殊的参数,它们的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我们共同来看一看.
    ROMFILE:在进行BIOS的编辑操作时,CBROM都会建立相关的ROM文件以记载相关的信息,这项功能就可以将这些相关的信息写入BIOS中以供技术人员参考,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作用不是很显著.
    RELEASE:移除,这个功能是很常用的啦,如果您感觉你的BIOS包中内容明显不足,你就需要将某些内容移除掉,您只要使用这个参数就可以了.例如我们前面所讲的将AWDFLASH部分移除掉,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cbrom 007.bin /awdflash release
    这样就可以将此部分内容移除了.
    EXTRACT:释放,由于手中没有现成的指令包内容,所以我们多数情况下需要从其它的BIOS包中将所需要的内容释放出来,例如上例子中的CPUCODE部分,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cbrom 007.bin /cpucode extract
    然后回两次车,这样就可以按照原来的文件名存放方式释放出来了,以保障最大的兼容性.
基本上CBROM的使用命令就是这么多,如果上述的这些方法您都能够掌握的话,那就证明您也可以驾轻就熟
的使用CBROM了,因为升级BIOS的方法老安曾专门讲过,所以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请查阅其它的相关文章吧!
希望朋友们都能够了解、掌握,以及更好的使用CBROM这个优秀的工具.
-==============================================-
Cbrom各参数及操作说明
    目前各主板厂商都在为自己的主板增加新功能(如捷波恢复精灵).有此功能也能应用于其它主板,这就使广大DIY们频繁改动自己的BIOS.目前应用最多的就是CBROM,使用这个功能强大的软件,可以分离、加入、删除BIOS中的内容.以下为CBROM各参数的应用.
    提示:在你修改自己的BIOS前,一定要做好备份,以防万一.此软件只限于AWARD   BIOS.
    加入某项内容:   (以下 ***.BIN 为BIOS文件)
  CBROM ***.BIN /EPA ***.EPA 更新能源之星图标(用于只支持EPA格式的4.5X)
CBROM ***.BIN /EPA  更新能源之星图标(用于只支持BMP格式的4.6X-6.X)
CBROM ***.BIN /EPA1-7  部分主板支持多个更换能源之星图标功能
CBROM ***.BIN /LOGO  更新全屏画面用法(用于只支持BMP格式的6.X和部分4.5X)
CBROM ***.BIN /LOGO1-7  部分主板支持多个更换全屏画面功能
  CBROM ***.BIN /ISA STDE.BIN 使你的主板拥有和捷波恢复精灵一样的功能
  CBROM ***.BIN /ISA BIOS-10.BIN 使你的主板拥有承启主板的GHOST功能
  CBROM ***.BIN /PCI PXE.LOM 下载 网卡BOOTROM 启动芯片PXE代码,写进主板的BIOS将PXE启动代码写到BIOS中去,用做无盘启动工作站
  CBROM ***.BIN /VSA ***.BIN 更新防毒模块
  CBROM ***.BIN /AWDFLASH AWDFLASH.EXE 使你的主板拥有自刷新工能(启动时按ALT+F2)
  CBROM ***.BIN /MIB ***.TXT 在支持MENU IN BIOS的主板加入文本信息(加入后,在BIOS SETUP里按F5或F9)
  CBROM ***.BIN /YGROUP AWARDEYT.ROM 更换 YGROUP组
  CBROM ***.BIN /XGROUP AWARDEXT.ROM 更换 XGROUP组
  CBROM ***.BIN /GROUP _EN_CODE.BIN 写入英文显示代码
  CBROM ***.BIN /GROUP _GR_CODE.BIN 写入繁体中文代码
  CBROM ***.BIN /GROUP _B5_CODE.BIN 写入德语代码
  CBROM ***.BIN /FNT1 FONT1.AWD 写入字库
CBROM ***.BIN  /other 404E:0000  将LOGO图片加入到OTHER模块中
  移出某项内容:
  在以上各参数的基础上(CBROM  ***.BIN /ISA)加入EXTRACT参数,则为移出BIOS中的新功能.各参数、BIOS文件不同,移出的内容也不相同.
  注意:移出的文件最好用BIOS文件中的原文件名.否则可能移植到BIOS中,可能无法使用.
  删除某项内容:
  如你不想用BIOS中的某个文件,可以在以上参数的基础上(CBROM ***.BIN /ISA)加入RELESAE参数,则为删除对应的项目.
  警告:修改BIOS可能造成机器不能启动的严重后果,在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请慎重使用!!!
-==============================================-
  CBROM是一个专门修改Award BIOS文件的软件,它可以从主板的BIOS BIN文件里面提出或者加入文件.如果想知道CBROM的详细用法,可以通过DOS命令“cbrom /?”来请求帮助,查看其参数注解.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讨论一下它的用法:
  1.显示BIOS文件里面的内容
  命令格式为:CBROM.EXE (BIOS文件名).bin /D.比如BIOS文件名字为bf6.bin,则命令为:CBROM.EXE bf6.bin /D.
  2.提取BIOS文件里面的内容
  命令格式为:CBROM.EXE (BIOS文件名).bin /AAA extract,其中,AAA代表的是要提取的BIN文件的属性,有vga、pci、logo等等.比如我们要从bf6.bin里面提取vga.bin文件,则命令为:CBROM.EXE bf6.bin /vga extract,然后,需要按提示输入文件名,就可以把指定的内容取出.
  3.删除BIOS里面的指定文件
  命令格式为:CBROM.EXE (BIOS文件名).BIN /AAA RELEASE.其中,AAA代表需要删除的文件的属性.比如需要删除bf6.bin中的PCI设备文件,命令为:CBROM bf6.BIN /PCI RELEASE.
  4.把文件加入到BIOS里面
  命令格式为:CBROM.EXE (BIOS文件名).bin /AAA XXX.bin,同样的,AAA代表需要加入的BIN文件属性.比如RAID卡属于PCI设备,所以AAA就应该是pci,如果要把RAID.ROM文件加入到BF6.BIN中,命令为:CBROM.EXE bf6.bin /pci raid.bin.
  5.修改开机LOGO
  使用的是/LOGO /EPA参数.如CBROM bf6.BIN /LOGO BB.BMP.
-==============================================-
修改BIOS以支持19宽屏的实例!
本机的主板是K8M800,北桥是K8M800,南桥是VT3278R,集成VIA/S3G UniChrome Pro IGP显卡,该主板不支持19寸宽屏LCD,问题不在于显卡驱动,也不在于VIA芯片组驱动,更不在于显示器驱动。即使更新这三个驱动,问题依然不能解决。实际上,真正原因在于主板的显示部分BIOS不支持宽屏。
既然问题在于BIOS,首先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上网,下载支持1440×900宽屏的BIOS进行更新。未果。
解决:修改BIOS
本人经过反复的谷歌,了解到虽然支持宽屏的K8M800升级BIOS版本,但是七喜、映泰、青云等不少主板制造商,对自己旗下的采用威盛K8M800+VT3278R芯片的主板,推出了支持宽屏的BIOS。
根据生产厂家的不同,BIOS可以分为AMI、Award、Phoenix三种,其中Award和Phoenix已经合并。K8M800与七喜的K8M800-M3、映泰的K8M800-M7A、青云的K8M800-754,采用的是相同的南北桥芯片,同时也都是Award BIOS。Award BIOS采用模块化设计,由0-10共11个模块经打包后组成。相同的芯片,相同的BIOS厂家,BIOS的模块化设计,使得通过修改BIOS,使主板支持宽屏成为可能
步骤1:下载工具软件CBROM220、WinFlash,以及七喜K8M800-M3的支持宽屏的BIOS。本机的BIOS可以利用WinFlash软件从主板中提取。
步骤2:在FAT32格式分区的C盘建立CBROM目录。把提取本机BIOS文件awdbios.bin、七喜BIOS文件K8HY208.BIN更名为HEDY.BIN,将两个BIN文件复制到CBROM目录下。如果C盘为NTFS格式,请将CBROM目录移动到FAT32格式分区中。
步骤3:重新启动XP,开机后按F8进入“带命令行提示的安全模式”。
步骤4:用CD命令转到C:\CBROM目录。用DIR命令确认步骤2中所述3个文件CBROM.EXE、awdbios.bin、HEDY.BIN均在目录中。随后用CBROM awdbios.bin /D命令查看awdbios.bin里面的内容。可以看到第8项为VGA ROM字样,真实文件名为K8MCRT_43.ROM。这是本机的BIOS中原有的不支持宽屏的VGA模块
键入CBROM HEDY.BIN /D命令,回车,查看HEDY.BIN包含的内容。可以发现七喜BIOS中支持宽屏的VGA模块名为K8MCRTAM.ROM
步骤5:键入CBROM HEDY.BIN /VGA EXTRACT命令,回车,提取出其中的VGA模块K8MCRTAM.ROM。为便于区别,取文件名为HEDYVGA.BIN
步骤6:用提取出来的七喜VGA模块HEDYVGA.ROM,替换本机awdbios.bin里面的VGA模块。键入CBROM awdbios.bin /VGA HEDYVGA.ROM命令,回车。系统显示替换成功,该模块压缩率为61.2%
步骤7:重新启动电脑,进入XP系统。利用下载的图形界面刷新工具WinFlash.exe(注意:WinFlash.sys也必须与WinFlash.exe在同一文件夹中),将刚才经过修改的BIOS写入主板BIOS芯片中。
鼠标点击顺序:File→Update BIOS→选定awdbios.bin→打开→Update。在刷新时,不建议在更新选项中勾选其他选项,即将BIOS中的其他模块更新选项(单击每一项前面的勾)全部去掉,保持为空白未选中状态
结语
刷新成功后,根据提示重启电脑,即可发现显示器分辨率可以设置成1440×900等分辨率。大功告成!顺畅用上了宽屏显示器!

全部软件下载!

网友:
昨晚用cbrom改了主板的bios,刷回去后,机器提示键盘错误,一直停在开机logo

网友(2008-10-19):
Epox EP-8K9A7I主板设置

Epox EP-8K9A7I主板调乱了怎么办

网友(2023-11-24):
感谢分享,工具不好找

网友(2024-09-15):
谢谢老板分享,找了好久

网友:
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好工具,得再次感谢一次

网友(2025-03-29):
感谢老板分享,希望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