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8-09-13):
我的明基JOYBOOK 3000笔记本带有4个usb接口,最近发现4个接口接usb鼠标,鼠标能用,但接u盘或者移动硬盘则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但笔记本的4合1读卡器插卡能读数据,有人说是南桥坏了,有人说是USB供电不足,究竟是为何,恳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移动硬盘用两个头那种,再不行,用外接电源试。一般是电流不足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是软件将usb的某些功能禁用了.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仁兄,软件将usb的某些功能禁用了这不可能,因为我重新安装过系统,USB供电不足为什么会连U盘都无法识别呢?

网友:
南桥或者USB基准电路可能 有问题。。。。

网友:
这情况和电流不足没有关系.先查下两根数据线上的电容或电感或电阻有不正常的吗?不行查时钟芯片.

网友:
后来这两位仁兄有点道理,谢谢了,大家还有其它意见吗?

网友:
还有个情况就是我的手机用数据线插在USB上有时能识别容量和读取数据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
再就是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带不起来啊

网友:
系统重装也是一样啊

网友:
换一根好一点的USB数据线试试,要价格贵些带屏蔽头的那种,我曾遇到过这问题,供电不足是有可能的,但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好我去试试

网友:
根据你所描述的明显是供电不足,USB硬盘有两个接口你都接上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
不可以,我想可能是南桥问题了,换个要300多,还是不换了,将就倒用,考资料俺用网线

网友:
直接飞个5V.....

网友:
这个思路我考虑过,理论上是可以的,这样就不用换桥了哈

网友:
用LPT口转USB

网友(2009-03-25):
我想可能是南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