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

楼主(2008-09-13):
小弟有两块INTEL D845EBG2的主板进系统死机,,,有时是进到过了欢迎使用到出鼠标介面就不走了但是鼠标能动...有时能进到桌面检测硬件时就死了(好像是检INTEL 82801DB.......)就死了...本人怀疑是南桥问题...加热了一个,,,结果南桥板背面的小孔上好多珠子掉 搞坏一块...还有一块不敢动了,,,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处理呢...???//还有一块一样的板子跑E8是内存没过吧.?内存各方面都正常(供电.时钟.总线.打过AD也正常,)不知道从何下手了,,初步怀疑是北桥问题..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教教小弟吧??

网友:
跑E8的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过了也不行啊...我把那块能跑的能换的都都对换过了都不行....

网友:
刷BIOS不行检查下BIOS工作电路正常不:

网友:
查进系统的时候内存的供电,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板子.是内存恭电低的问题,希望你好运.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我今天修的是D4的问题,原来是CPU一个3300的电容坏,换了后就是显示D4,
我先写BIOS的,没搞好,座子,加焊了一下,没想到,反面的小洞里冒锡水,晕呀,
现在进开机画面出来就死机

网友:
查查内存拉低电脑压是否正常!

网友:
没想好之前一定别搞~
你的板子很可能给你加焊坏了~有可能要重换过了`
要确定了问题才开始动手啊~特别是做桥~焊座这样的问题~老手都有失败的机率一定要小心啊`
而且没考虑好就瞎动手是修板的大忌~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吧RT9173换了我这样的板修好过好几块了 供电什么全正常就是不过内存 然后吧那个8脚换了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