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盟主板代码跑b0

楼主(2008-09-13):
可盟845GL主板不过内存代码跑b0内存上的6个时钟测试点4个有电压1.3v   其中两电压为0v    跑线直接进北桥        高手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
打6条时钟阻值,对比下有问题的两条是不是开路,短路了?开路的话加焊了NB试下.

网友:
跑B0不一定是检不过内存啊,有时是CPU都还没跑过

网友:
6条时钟对地值都是672         时钟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6条时钟对地值都是672   ?正常的。强烈建议测下负载排阻电压正常不,虚了拿风枪吹吹!都解决不了再查北桥供电,加焊!没修过B0的板子,只是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