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nc6000严重短路

楼主(2008-09-13):
原来是加电不开机,我把1987加焊以后还是不开机。我在把1987取下来从新焊上后,通电就短路,电流表电流4.7A,我在把1987取下来也还是一样,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保隔电路也不短路,3V5V也不短路。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不短路那才怪了呢。我就犯过一次错误。

网友:
CPU供电高端管软击穿.CPU供电电容有击穿或保护二极管等有击穿的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要不怎么会,电流那么大呢
你在查查看看直接接19V的那些地方看看

网友A:
1987取下来后!主电压有可能直接加到负载上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87取下来 加电 不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道理?

1987取自来加电相当于mos管g极悬空,可怕程度可想而知。
估计得烧一大片。io、sb等cpu也不一定能保得住。

网友:
一台联想的机器,我连换4个1987才搞定.以后再不敢摘下它了.加焊一还是必须的

网友:
和楼主的名字一样,一修就坏 ,经验太少了。。。同志,还需要努力。

网友: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1987取下来不能通电。我是把1987取下来从新焊上后,通电就短路啊?我还以为是我没焊好呢,可是我焊的没问题,但是我还是怀疑我焊的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又把1987取下来了,通电可还是短路,这个1987是给CPU供电的吧。CPU边上的场管的对地阻值就是低才几欧姆(CPU取下来)场管有烧的,把坏场管取下后对地阻不短了可是一通电,就还是短路,然后就又有件烧了,保隔电路还不短路。真是不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1987取下来不能通电。我是把1987取下来从新焊上后,通电就短路啊?我还以为是我没焊好呢,可是我焊的没问题,但是我还是怀疑我焊的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又把1987取下来了,通电可还是短路,这个1987是给CPU供电的吧。CPU边上的场管的对地阻值就是低才几欧姆(CPU取下来)场管有烧的,把坏场管取下后对地阻不短了可是一通电,就还是短路,然后就又有件烧了,保隔电路还不短路。真是不明白了。????????

网友:
有同感呀

网友(2008-11-02):
故障扩大了,楼主找到原因没有?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我晕啊  你咋弄的啊  CPU供电芯片取下来是不能上电的
如果上电的话  那就不知道要烧坏多少东西啊

网友:
那你要好好检查了
CPU芯片取下来是不能通电的,检查MOS

网友:
有可能你的那个1987在拆下来,再焊上的时候就已经坏了的.

网友:
楼主还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竟敢把1987取下来上电,强!不烧才怪!这芯片最好是加焊好了,拆下来不保险啊,难焊接!

网友:
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1、重新焊上后MAX 1987已经损坏
2、重新焊上后MAX1987 温度还比较高的时候你加电了,导致MAX1987过热不稳定损坏
3、焊接的时候MAX1987管脚间有短路的

         在电路中所有的MOS是不能G极开路的,严格来讲,MOS管在存放、焊接过程中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87取下来后!主电压有可能直接加到负载上的!后果很严重!!!

我的T20,就是这样把U挂了,NND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这样..
我把1632吹下来,然后上电...然后就看见旁边的几个场管全烧了..
..这时老师才说控制极不能悬空...

网友:
为什么g及不有悬空。??不解。

网友:
降压型电路G极不能 空, 升压型就没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你肯定修不了了,把1987取下再上电的后果就是这样

网友:
你把那几个 MOS管和电容一 个一个敲 估计大部分都击穿了 大不了全换了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