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的问题吗?

楼主(2008-09-13):
一块联想品牌机的主板L-VT8KM V星代工的(MS-7102),有一个内存槽不能用,插上内存后,VTT电压就变成0.8V了。2.5V正常,插在另一个槽就正常点亮,VTT电压是1.2V,槽也没发现烧痕,会是什么原因,谢谢
内存槽不能用

网友:
很明显,查VTT供电,是北桥给的还是排阻过来的,

网友:
在排阻测到的电压值是:插到好的槽是1.25V。插到坏槽上只有0.78V,会不会是槽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第一次听到。按理内存没有问题,第一个槽又能用,NB也应该没有问题,说第二个槽坏,但也没有道理把VTT拉低。先换下RT9173,再打下时钟和线据线有没有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