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硕M2的机器花屏后找不到网卡

楼主(2008-09-13):
前两天本人接了台华硕M2的机器,客户来时说花屏,我开开确实是花屏,我也没看其他的就直接给做了BGA,做了后一试好了不花了,也就在放在那烤机(因为忙没去管它了)结果在空的时候一看回事了,找不到网卡,开始还以为是没装好造成的,于是又拆开重新再装了一遍,但问题还是一样,又拆下换了网卡也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很急呀,谢谢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
你做的时候拆了电池的吧
我记得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CMOS里没有大开
好象那款机器出厂默认是关闭的,但不知道你那个机器是不是
你不防试试看
按理说你做显卡(北桥)应该不会出现那问题的

网友:
哦,好的我试试,谢谢这位大哥啦!

网友:
谢谢这位大哥,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真的是BIOS里关闭了,哎,想不到这种问题都没想到,我真是太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