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998F显示器点不亮!!!在线等!!

楼主(2008-09-13):
该机昨天晚上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就点不亮了!
上电,电源指示灯正常,有继电器动作声音,
G1=-154.8V
G2=???
R=62.8V
G=62.7V
B=63.1V
灯丝=5.3V
有高压!
尾板供电,接入信号76V,待机80V
+B 待机96V,接入信号102V

SDA=5.04V
SCL=5.04V
我用DT9205数字表一测G2电压,管脚全部电压(G1,G2,R,G,B)就没有了!

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G1不 正常  应该是 负压

网友:
视放三枪电压不正常.G1电压不正常.G2电压未知.建议重新测量 一下以上电压.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