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3053NWXC 求助

楼主(2008-09-13):
小女子本本Acer Aspire 3053NWXC 一直使用良好,一次突然出现本本无法加点。电源插上没有指示,无法开机。电池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开机,因为已经没有电了。
电源适配器检查过是好的。有知道解决的吗?

网友:
没人知道吗?55555555555555

网友:
楼上的朋友好象不是专业的吧
我建议你找个专业点的给你维修,照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机器内部问题
你自己估计是没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找个同型号电池试下 如果能开机 就需要拆开了

网友(2009-03-02):
经过一个年头了,上次拿到维修处去,他们说要更换主板。5555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到ACER售后维修点去修的都是换板子 还是到有点专业的笔记本维修点去

网友:
找家专业点的给你看看,不一定需要换板的.

网友:
深圳的有好心人吗?

网友:
你的问题不是好心人能帮的了你的

网友:
刚才给别人拆开了,发现只有3.3V电压(开机键几个脚都没有电压),没有任何指示灯亮,也没有任何发烫的东西。请问检查哪里?

网友:
查一下系统供电看看
后查高级电源管理芯片
南桥供电等看看

网友:
哦!发现一个芯片RS485WC(字太小看不清,在风扇旁边,不是CPU,ATI的东西)插上电源就发烫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查资料发现,这只是一个显卡芯片啊!应该不会是故障原因(只是故障的牺牲品)。我认为~~~

网友:
很明显显卡是做过的了!

网友:
什么是做过的?这台本本没有维修过啊

网友:
测下显卡的阻止,有肯能显卡坏了

网友:
上面好多 松香 应该做过的  哎

网友:
它都说没修过,可能是倒进茶!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