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如何维修

楼主(2008-09-13):
今修到MS-7255板。此板跑码DO。(此板跑码是这样的D0-D1-D2-D3.....75)刚过FF就到DO.主板电压瞬间值都正常,刚开始以为是脚座的问题就换了个.打了下脚座,北桥的VREF电压基本都正常,现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还修到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如果U和U座都正常,我一般考虑SB。

网友:
我认为是NB........

网友:
南桥干了。各CPU-GMCH-ICH 的AD线都打了。正常。时钟也基本量了一下也正常 。不知是不是有哪些小的电压不正常影响的。就不知南北桥都有哪些会影响这种情况的小电压。

茫目啊。

网友:
我修过好多跑01的,就是换了IO后解决的,你这故障不防也尝试尝试

网友:
南桥什么型号的?DB还是EB?试着刷下BIOS,不行了换I/O,最后换时钟IC

网友:
测下USB借口信号线有没有开路或短路来判断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