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病毒引起的?

楼主(2008-09-13):
上不去网!网线通着呢!QQ和IE全部上不去!ping 也通就是上不去啊?怎么解决?
病毒

网友:
补充一下不重新装系统!卡巴也没有杀出病毒!不重装系统可以解决吗?

网友:
不重装系统搞好所花费的时间是重装系统搞好所花费时间的5——10倍还不止

网友:
一般是先确定软件方面有没有问题,如果软件方面没有问题,再确定主机硬件方面是不是有问题?如果主机硬件方面也没有问题,ADSL猫断电重启过没有?如果还有路由器的话,路由器也得断电重启,很多因素的。

网友:
我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我晕哟,直接装个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