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13):
开不了机,别的测都正常,就是32.768KHZ晶振两引脚的电压分别为 0.6V, 0.1V 正常吗?谐振电容也没问题, 是否就是晶振的问题呢?如果换了晶振还是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吧!??????????
开不了机

网友:
如名字了
看看贴会有收获的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D4%DA%B7%C9%CF%E8

网友:
都测了 没有短路,强行开机短接绿黑线 测电压都正常啊,惟独32.768KHZ晶振有一脚电压只有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