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19寸不开机

楼主(2008-09-13):
开机时灯不亮

网友:
最少你也得发些相关的图片或是电压数据吧

一没型号,二没有图片,三没有数据

我们又不是神仙!!!

网友:
开机时灯不亮,应该先从电源着手查,看看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先看电源部分,首先目测电容,然后测一下保险啊,根据保险损坏程度来进行维修,不过有些单片机程序丢也会造成啊,或是24芯片等,如飞利浦的24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