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DF通电没反应,电源块是DP904C,大家来谈谈!

楼主(2008-09-13):
三星793DF原来的故障是开机正常过了十几分钟就自动开机,我拆机试了很久发现另外1个问题是冷机时插拔电源都可以启动,热机一段时间再关开机就开不了机了,不开机时指示灯不亮,1点怪声都没有,次级电压也不输出,能开机时DP904C的3脚电源是32V,不开机时是12V,普查电源的没发现问题,我想能开机说明没短路吧,那问题在哪里呢,请朋友们谈谈自己的看法!

网友:
你看有虚焊的吗,三星时常开机的现象真很少见啊,不过修过大电解鼓包的,造成吧开机的啊,你查一下,以前修过其他牌子,电源部分一个电位器,性能不良,造成时常能开,有时不能开的故障啊

网友:
用一会就出问题一般和元件的热稳定性关系很大.正常的时候注意一下行管的温度.看是否是高压部分过流引起电源保护.

网友:
我断开+B接假负载,还是不开机,瞬间开机都没有,再断开所有输出只保留假负载灯泡还是不亮

网友:
有朋友修过这样的故障吗,指点一下

网友:
这机电源件很少,我想是不是该换块试一试。

网友:
我也认为先换个904C试一下

网友(2009-04-16):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显示器,机器是烧过的,不过恢复了那些烧过的电路还是不行,现象是开机后,指示灯闪,继电器反复嘀嗒嘀嗒响,好像有什么短路保护起来了,但是我查了没有短路的地方,倒想换个DP904C试试,看看是不是板子烧过,DP904C受伤了,可手头没有,唉,麻烦。

网友:
我把二次电源管和行输出管都拆掉还是嘀嗒嘀嗒地响,看上去好像并不复杂,可就是不知哪儿还有什么毛病

网友(2009-08-12):
高压板坏了,要不是它的电压过大,保护了,维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换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