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复一块科脑845GL的主板

楼主(2008-09-13):
此板故障是查检测卡跑码FF,量了一下时钟和复位都正常。然后就清了一下COMS故障依旧,我又量了BIOS的13  14  15  17脚数据线的电压,发现没有电压,就从13脚顺腾摸瓜到83627G-AW的27脚,我给此脚断开再量电压有2.9V了,这就可一肯定IO挂了然后将其换成了83627HF-AW后再次开机就正常启动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请问你是如何断开I/O的27脚的

网友(2009-11-10):
我有一块845GL主板跑CO,不压都正常,不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