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AMD NVIDIA芯片组 隔离电压进不来

楼主(2008-09-13):
有几片DV6000的板,隔离保护MOS管 G极电压18V  电压进不来,和好板对量各电压电感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强制短接过来18.5V,有3M  5M    不触发!请大家分析指导一下。。。。。

网友:
顶起来啊!怎么大家都没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查系统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看看IO有没有工作,跑跑保护隔离场管G极电路.不是飞线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网友:
明显负载有短路嘛,才造成没有19V输出,这样强制弄出接个控制信号,肯定不行了。

网友:
没找到G极的控制电路!那位有电路图,帮我看看是谁控制的,谢谢

网友:
G极的分压没有到地..

网友:
那 应该是那部分出问题了呢?我对量所有的阻值都是一样的,不像有短路引起的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G极电路, 附图是HP V3000 AC INPUT部分电路,供参考,希望有点帮助.

网友:
电路和V6000不一样的!不过谢谢你了

网友:
这是DV3000的呢,不是DV6000的

网友:
换板吧,很便宜  换板吧,很便宜

网友(2008-10-14):
查一下  电源控制电路,KB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