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雷击

楼主(2008-09-13):
清华同方19寸,型号M9CX4,遭雷击,开机检测电源板没有+12V,+5V:有300V,电源控制IC LD7575PS有可以代换的吗?那位兄弟有这显示器的电源电路图

网友:
LD7575可用203D6代用,第1点是8脚启动电阻不同,LD7575是100K(1个100K 1206型),203D6是27K(串联2个27K 1206型号)。第2点是1脚连接对地的电阻不同,203D6一般的第1脚接15K(0805)的电阻,LD7575PS一般的第一脚接100K(0805)的电阻,这两种板我有做比较。仅供参考。如果有不太了解的,楼主可以咨询我QQ:948539843

网友:
解决,改外接电源12V,加1084,产生5V  发热量大

网友:
谢谢二楼的兄弟,学习了,想和你交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