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求教联想LXM-L15CH 451烧掉黑屏

楼主(2008-09-13):
请教电源版后面的一个451烧掉黑屏幕仔细可以看到,拆掉后一样 请问451要换什么啊?看不到后面的字啊

网友:
4511  内置N、P沟道MOS管
可以sm8m3.aop607.等代换

网友:
学习中...多谢指教

网友:
4511可以用4606代替.一般的4511坏换新的还有可能烧掉。这样的故障与高压板上的PWM IC(BIT3193)及4511旁边的几个三极管有关,有的甚至是高压变压器引起的,这种显示器我修了5.6台,电源板故障点不规则,如有相关疑问可以问我,或许我知道。QQ:948539843

网友:
联想液晶显示器联想液晶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