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8-09-14):
笔记本硬盘原来还可以用,想考点东西进去,可本身的光驱又不好用,于是就把硬盘拆下来,装上移动硬盘盒插上台式机USB口,认到的磁盘驱动器就停止在右下角很久很久,就是不显示此设备可以使用了,设备管理的磁盘驱动器有此硬盘,大小也认对了的,就是我的电脑里没有此盘的盘符,然后拔下又插上,还是一样,以为是USB供电不足,又试了几台机子都一样。最后就用了转接卡,在台式机上用光盘启动,一看分区表都没有了(硬盘是认到的),不管用那种分区工具分区都报错,无法分区,于是用MHDD一检测,全是感叹号!扫的速度相当快,用其他的扫描工具扫,显示全是坏道,但也扫的快,又无异响,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啥道理,如何处理。之前很小心从未甩过。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我用MHDD执行里面的一些命令时就提示:WARNING:THIS DRIVE IS LOCKED  BY  ATA  PASSWORD 是不是这个盘锁了密码,本人对英文懂得不多.好象意思是.注意:这个驱动器 锁了 密码 什么的,不知是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