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有待机 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08-09-14):
近日在修一台HP COMPAQ V2000 AMDCPU 待机正常,按电源开关电压能拉低,但不加电,开机芯片用的是PC87541V-VPC,第一次加焊的PC87541好了,只用了一天就又不加电了,测量发现PC87541的一个接晶振的引脚无电压输出,后换了一个新的后,也是只好了一天,现在南桥时钟是正常的,PC87541的时钟也正常,在网上也找不到PC87541的引脚定义,希望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或是有引脚定义的朋友帮忙,QQ:11721136

网友:
87541和97551引脚定义一样。

网友:
谢谢,但这个网上也找不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您愿意帮忙的话,愿闻其详

网友:
它后面的电路可能有短路的情况,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