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X SE

楼主(2008-09-14):
ASUS P5V-X SE主板客户在发货的是侯把主板可坏了,内存边上的一个把脚芯片 没了 老师帮忙找一下是什么芯片 在有北桥一脚下边是否有822和272排阻 主要是822排阻上有没有排阻是多少啊
芯片

网友:
8脚芯片,2种可能,一是 4500M 二是产生VTT的供电的,你根据这个芯片的脚在主板上的连接自己判断一下。

网友(2010-04-30):
这个芯片是RT9173C,上面排阻是空的,今天修到这板